[求助] 自己做了51IP核,但似乎程序启动不了

楼主(2011-08-19):
自己根据潘松 黄继业编著的《EDA技术使用教程》中做了一个8051的IP核,可是在rom里烧了用Keil写的点亮几个LED的51C测试程序,然后烧到FPGA里发现51核输出的IO口全为高,LED全给点亮了!求助高手指点一二!万分感激!!!

网友:
你如果不烧录程序LED能不能被点亮?现在关键是看你的核是否工作起来了

楼主:
不烧录程序?是rom里什么都不要放吗?

网友:
是的,我的意思是你ROM里面什么都不要烧录,如果LED不亮的话,可能你的IP核是跑起来的了,只不过程序编的不一定对。
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,希望坛子里的高手能够来解决一下

楼主:
十分感谢,我试试看

楼主:
怎么让rom里不要烧录程序?不是在定制ROM的时候都要选择一个hex或者mif文件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