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legalize_fp_placement有什么作用呢?

楼主(2011-08-19):
为什么做floorplan的时候最后都要legalize_fp_placement,floorplan这一步的placement在做place这一步时不是都要删除么

网友:
legalize_fp_placement 是粗略的 legalize ,

和create_fp_placement  配合使用的,  都是prototype级别 的,
就是rough的,

真正place 是 place_opt ,  create_placement + legalize_placement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那legalize有什么具体的意义呢?

网友:
就是合法化, overlapped removal ,

一般place的中间过程是有overlap cell的, 这个legalize就是把cell放到合理的位置上,
去除overlapping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哦,原来如此,原来create_fp_placement出来的布局结果还会有overlap,又受教了,这样的话这个create_fp_placement的作用或者说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估计congestion,检查IR DROP呢???另外,那在真正的place那一步的时候,place_opt结果肯定就不会有overlap了吧。

网友:
place_opt 之后肯定是overlapp removed ,  可以用check_legality -verbose 看,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哦,create_fp_placement的作用或者说目的是不是只是为了估计congestion,检查IR DROP呢?

网友:
和IR-Drop关系不大,  congestion 很大关系

网友(2014-03-04):
   如果check_legality -verbose以后确实有overlap的cell,但是这是一些有特殊用途non fixed的cell,不想把它remove掉,那应该怎么去legalize_placement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