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BIS model

楼主(2011-08-19):
请高手指点下:
IBIS model里面的package的RLC参数在candence中的spectre tran仿真中有没有用到,没有的话,那这个package参数有啥子用呢?

网友:
你的spectre tran仿真是指什么?
如果设计GPIO,那仿真tran时,应该考虑到package时所带的RLC参数;
或者设计DC-DC BUCK converter时,也要考虑到pad以及最后package所带的RLC参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