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eps做power analysis

楼主(2011-08-19):
现有一个full chip,带power switching

想将进电点设在power pad上,

如何控制power switching cell的开关?

现在是直接将进电点设在swtiching cell后面。

想用set_case_analysis控制net,好像不work.

网友:
你做的是 power-up 分析么?

看看eps的文档吧:  http://bbs.eetop.cn/thread-304691-1-1.html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就是想做static power analysis

    给个思路或者经验就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个可以在你给power switch做 power grid view的时候用detailed_power_gate,给这个Power switch做两种PGV。然后在run不同的net的时候,给不同的PGV.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