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怎样在linux下通过脚本运行modelsim,verdi等程序,实现工作流程自动化?

楼主(2011-08-19):
我想的是:首先,在工作目录启动modelsim,让它运行实现写好的sim.do脚本,仿真一定时间后得到fsdb文件,然后启动verdi(这时modelsim要保持开启),查看fsdb文件。利用bash脚本,有办法做到吗?或是通过别的方法?

网友(2011-12-09):
Create a Makefile to take care of that for you.

网友:
Got it working yet?

网友:
modelsim可以直接启动

网友:
modelsim根本不用启动,完全命令行模式运行,dump波形。
最后,如果有问题,则用verdi打开波形进行debug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