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N-well spacing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

楼主(2011-08-19):
版图设计规则中有一条     N-well(TB):
N-well spacing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 4.0
N-well spacing with same potential      1.4

其中“N-well spacing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”中的 “potential"是什么意思?  请教各位了!

网友:
potential指的是电位
不同的N-well可以接不同的电压
但是这个时候N-well的间距必须满足一定的规则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所说的N-well加电压是否指的就是MOS管的衬底加的电压?

网友:
回复  yshmilyou

    你所说的N-well加电压是否指的就是MOS管的衬底加的电压?
引用 楼主:

网友:
英文也要好好学啊

网友:
说的两个well之间有不同电位的时候应该隔开这个距离

网友:
设计规则里面一般都有示意图的

网友(2013-12-04):
怎么解决啊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要努力拉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