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dence 使用中遇到的几个小问题,请大虾赐教,谢谢!

楼主(2011-08-19):
1、在schematic电路中,当调用器件的输出端悬空时,有什么办法在“check &save”时,不报错?(记得以前有人用过basic库中一个什么端口的)
2、还是在schematic电路中,从A库中copy文件到B库中,为何器件和连线都不在栅格上呢?有什么办法修正吗?

请路过的高手不吝赐教哦!

谢谢!!

网友:
1. find "noconn" cell
2. option -> display -> snap spacing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热心回答!

网友:
noConn以前还不知道呢,谢谢分享!
试了一下,在float的地方加一个就不报警了,但感觉实际意义不大,好像是layout中的辅助层一样。

楼主:
其实这就相当于人为的设置忽略点,防止漏掉真正的错误点。

网友(2012-02-20):
回复 楼主:

    在库basic中调入noConn就可以了

网友(2024-11-05):
10多年,老哥应该成长为业界大佬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