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c中setup中的信息填写

楼主(2011-08-19):
setup中如何填写search path,和那些db文件和sdb文件,不知道从哪里找到,刚学dc,什么都不懂,希望好心人给帮帮忙,指点下

网友:
target_library是在synthesis的map时需要的实际的工艺库

link_library    链接时需要的库,通常与library相同,设置时,需要加“*”,表示内存中的所有库。

search_path     该参数指定库的存储位置
符号库(symbol_libray):显示电路时,用于标识器件,单元的符号库。
例如,我用的.18的库,设置如下:
set search_path [list . ${synopsys_root}/libraries/syn]
set target_library  {slow.db};
set link_library  [list {*} $target_library]
set symbol_library  {smic18.sdb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