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xilinx ML505 开发板上的以太网调试请教

楼主(2011-08-19):
开发板型号:ML505   芯片:v-5110t
方案调试:在PC机上,编写软件程序,用于收发数据,通过以太网连接开发板,用FPGA处理数据。
    1.上位机软件局域网两台电脑通讯成功,也就是说:能保证数据通过网线送到开发板上。但FPGA内部下载例化的以太网IP核,不能收到数据。
    2.xilinx软件生成IP简要描述:PHY接口选择:SGMII,速度选择:tri-speed,MDIO选项勾上,其他选项为默认设置。(Ml525开发板上调试过的,能用)
    3.开发板上,PHY接口选择模式的4组跳线已经正确文档说明配置
    4.ucf文件根据生成的ip核例子,和选用的芯片型号,管脚重新修改后综合的。
    5.在FPGA内部用chipscope监视用户端,没数据进入。

找不到原因?求救求救~~~~~~~~~~·

网友:
先检查PHY的reset、clk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时钟,复位都有的,也就是  网线与开发板连接,FPGA下载IP核,  网线显示都是无法连接,不知道怎么原因呀?   谢谢你哈

网友:
PHY连接上以后,PHY的LED灯就会闪了,否则就是PHY的配置错了,或者PHY的reset电平给错,或者PHY的时钟给错。

楼主:
我查了原理图   PHY芯片连接FPGA芯片,时钟和复位都是固定连接,提供三种模式选择,我按照要求选择的,   网线连接上,灯没亮,   电脑上显示也是不能连接网络。

网友:
先保证PHY芯片工作正常, 既然你连了MDIO,可以模拟MDIO时序把PHY芯片的MII寄存器信息都读出来,然后分析分析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谢谢 指点!

网友(2012-03-16):
楼主 可以留下联系方式到lyd304150939@126.com吗??
最近调了 感觉还行吧 可以交流交流

网友:
楼主 你那PC机一端用什么软件 对FPGA 发送数据的??

网友(2012-07-12):
ilinx ML505 开发板上的以太网调试请

网友(2012-09-26):
楼主QQ多少,我想求助您几个问题。我最近在调405