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rcad原理图导入Virtuoso中

楼主(2011-08-19):
请教各位大大,如何将Orcad的原理图导入到Cadence Virtuoso中去?小弟感激不尽!

网友:
一个做PCB, 一个做IC, 你导进去干什么啊

网友:
不是这么样的,orcad也可以用来画IC的电路图,也同样可以转出Hspice可以读的网表来。不过能否直接导入到
Cadence Virtuoso,我就不清楚了!

网友:
方法有一个,

就是你自己把Orcad电路图按照ic的rule画上Cadence Virtuoso

还有问问题要把问题解释清楚,楼上2位好心回答,但没有人可以理解你究竟要问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