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问bandgap中的偏置电流多大合适

楼主(2011-08-20):
各位大虾,请问bandgap中的双极管的偏置电流多大合适?比如两个BJT的比例为1:24,电流设置为2uA,合适吗? 有无这方面的资料,共享下,灰常感谢!

网友:
1. 带隙基准总功耗的要求
如果总功耗有要求,那么在设计时就要考虑BJT的电流

2. BJT的特性会随着电流大小会有所不同
通过对不同工作电流下BJT特性的仿真,可以得到最优性能的工作电流,设计时,可以用最优的电流

网友:
通过对不同工作电流下BJT特性的仿真,取BETA值比较平缓的地方。

网友:
1u~10u都可以,1u以下也可以的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想问一下你指的BATA是AC的还是DC的?

网友:
BJT大概是1:8
電流5u
應該可以

网友(2014-05-22):
BETA值是什么值

网友(2015-06-23):
大概1~2uA

网友:
1:24有很好的優勢
大致上1uA就ok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为什么比1:16的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