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clock里面的sink怎么理解,求讨论

楼主(2011-08-20):
如题哈

网友(2012-08-29):
The clock tree sinks are the synchronous points of a clock tree.astro clock tree synthesis identifies the following pins as clock tree sinks.

.sequential cells'clock port with trigger edge information

.user-defined synchronous pins with tha ataDefineSyncPin or ataDefineSyncPort command

网友:
就是ending points

网友:
可以理解为 路径的endpoint

网友(2012-11-02):
回复 网友A:

    end point 不一定是触发器吧?

网友:
是不是这样啊:
1),以寄存器作为end_point的叫做sink_pin。
2),以IP或组合逻辑作为end_point的叫做exclude_pin。啊?

网友(2017-06-23):
触发器的时钟端是sink,data端是endpoi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