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求助,有谁用过音频AD芯片PCM1808?

楼主(2011-08-20):
我最近在使用音频AD芯片PCM1808和FPGA相连接做音频采集,MP3编码的项目。
但是麦克风(单声道)和芯片的连接,还有芯片和FPGA的连接配置上面好像有问题,
芯片出来的数据好像不正确。
请问这个芯片怎么使用,还有麦克风(单声道)和芯片的应该怎样连接?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,PCM1808芯片出来的数据是24位串行的PCM数据(我截取了高16位),补码形式,这个串行数据转化为并行数据(16位)之后与能播放的PCM数据一样嘛?是不是还需要把这个补码转化成原码?

PCM1808芯片的配置如下:

主模式,MCLK(主时钟)为11.294MHZ(芯片上要求是11.2896),采样频率为44.1KHZ(MODE=2’b11),数据以IIS格式输出(FMT=1’b0)。

各位帮帮忙吧...

楼主:
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项目?

楼主:
没有人用过PCM1808芯片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知道怎么解决吗?我调试了好几天了。

楼主:
有没有人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(2018-06-04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们这个是用在什么方案上面的?

网友:
出来的数据“好像”不正确,你怎么知道不正确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