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【请教】数字后端有哪些降低power的方法

楼主(2011-08-20):
现在的芯片功耗越来越成为一个制约的因素,前端可以从系统架构以及电路结构上来优化power,那么我们作为后端工程师,如何考虑尽我们所能降低芯片的功耗呢?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?

我所能想到的是:
1) 保证timing的前提下,尽量用HVT cell
2) clock gating
3) power gating
4) 听说synopsis新开发出一种self-gating的方法

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更精妙更好的方法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有牵涉到工艺上去了...

网友:
这个话题很好,有必要顶一下。
我听我们导师说可以修改工艺库来进行低功耗的设计。低功耗设计应该是以后IC的一个发展的大方向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具体怎么实现的?是不是还是用HVT cell 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后端我也只知道库修改的方向是可以的。其他就不清楚,还没具体讨论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