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仿真EDK时的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1-08-20):
在ISE中写了顶层,然后添加了一个EDK的核,XPS写了C程序,用ISIM仿真,结果总是不对,现在需要一步一步查问题在哪里,但是如何确定C程序正确运行了呢?还是说在ISIM中仿真时,EDK的核只是一个黑盒?
就是现在不知道C程序如何运行,或者执行了吗?比如是否进中断之类的?

楼主:
有朋友做过吗?谢谢啊

楼主:
有朋友做过吗?谢谢啊。着急中

网友:
我是用Modelsim仿真的,结果也出不来
也在等待高人指点!
哥们,你解决了,在这也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