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关于MOS电容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20):
用到mos来作为电容,有几个问题:
1.如若用pmos来当电容,栅极为一端,S,D,B为另一端,而且这个电容的S,D,B是接地端的,那么,版图中,此pmos的N阱就变成了接到地(一般的pmos的N阱都是接高电位VDD),这样的话,从工艺上看,不就是很容易形成P衬底和此N阱的PN结正偏啦?应该会导致很大的电流吧??

2.如若用nmos来当电容,栅极为一端,S,D,B为另一端,那么从工艺上看,这个B端是不是就是整个衬底了,也就是整个硅片啦??那电容值怎么算呢??

不知道我的理解有没有错,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

网友:
1. (如果地是最低电位)是,绝对不能那么做;不过可以把pmos的S.D.B端接最高电位,gate端接较低电位;
2.如果想用nmos做电容,需要有隔离的pwell,这样电容的两端分别是nmos的gate和S.D.B.;如果没有隔离的pwell, nmos的bulk 是和p-sub短接的,那样的电容毫无意义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谢谢你的回复!
1.也就是说要是用NMOS来做电容的话,G端都是接较低电平,而D,S,B端都是接较高电平是吗?
   我的这个电容两端,没有一端可以接到最高电平VDD,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?貌似上面提到的这个寄生的PN结,其正向电压也是小于等于0的。
2.PMOS做电容的话,没有隔离的P-WELL,是做不成的?是这个意思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你正好说反了,1是pmos, 2是nmos

网友:
针对p-sub、n-well单阱工艺
1、PMOS做电容,如果是独立的nwell,那么SBD接地不会出现PN结正偏问题(当然前提是你的p-sub接最低电位);另外我想问的是既然PMOS电容有一端接地,干脆选择G端就OK啦,这样也就不用纠结啊???
2、NMOS电容如果不是双阱工艺,那么无需考虑,因为你只有一种选择---B端必须接最低电位

电容计算公式:C=ε *ε0* S/d;
式中:
电容C,单位F;
ε相对介电常数(SiO2介电常数);
ε0真空介电常数8.86×10(-12方)单位F/m;
面积S,单位平方米;
极板间距d(栅氧厚度),单位米;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回复!
那么,如果我用nmos的话,这个B端就是整个衬底了,那公式中的面积S该怎么算?怎么感觉这个怪怪的。
或者这个S不是衬底的整个面积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电容是由两个极板产生的,S当然由最小的一极决定,也就是由栅极决定的,不过NMOS做电容的话BSD一端一点过要接地,PMOS做电容也可以,BSD接一起不会有PN结导通(瞬态响应除外)

网友:
mos电容的使用,要看wafer的type
如果是P-sub wafer,那么nwell是可以接任意电位的(不要低于p-sub的电位),此时只要把不同电位的nwell分开就行了
如果是n-sub wafer,就刚好相反

以p-sub wafer为例
nmos电容的S/D/B只能接在最低电位上,所以限制了nmos电容的使用
pmos电容的S/D/B, 可以接任意电位(nwell>=0V就行),所以使用更灵活

mos 电容会受偏置电压和信号频率的影响
在使用的时候,尽量使两极板的电压差大于Vt,此时mos的电容值主要取决于gate面积

网友:
xue ix le  xiexie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不是计算整个衬底的面积哦。应该只要计算耗尽层面积就行,分三部分,沟道耗尽层,D极耗尽层,S极耗尽层,还要分侧面底面。

网友:
增强型MOS管加偏压小了还不会反型,对容量影响很大。
建议使用耗尽管,偏压至少可以到零电压。

网友(2014-10-14):
电容的有效面积为上下极板的重叠部分!

网友(2015-03-31):
回复回复。。。

网友(2015-06-26):
回复 网友C:

   学习了~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bulk 与psub短接,这样的电容为什么毫无意义?

网友(2016-01-20):
nmos管做电容,电容公式为C=ε *ε0* S/d,其中S可以通宽长来计算,那么d怎么得到呢?

网友D(2016-10-19):
那电路中既然可以调用任意值大小的电容,为什么还需要构造MOS电容?理由是什么呢?(我不太明白这样的运用方式),谢谢解答!

网友(2017-02-06):
回复 网友E:

理由就是mos电容的密度更大,可以用更小的面积实现更大电容。

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
    psub的工艺能不能把NMOS做到NWELL里面,然后把NMOS的S/B/D接VDD。

网友H:
即使正偏,也流不到哪儿去、

网友I(2020-09-18):
引用 网友F:
回复 网友G:

请问一下大佬源漏衬相接和源漏相接,衬底接另一端的这两种电容有什么区别?

网友(2020-11-27):
您好,看了你的帖子,关于NMOS作电容用,G接高,BSD接地可以吗?没有隔离的pwell,pwell是直接做在psub上的,您这么多年的经验和心得可以分享一下吗?谢谢

网友(2022-08-08):
引用 网友H:
即使正偏,也流不到哪儿去、

pmos G(可变电压)接高电平,DSB接地,这样管子会坏掉吗

网友(2023-09-01):
如果pmos管漏源接低电位,衬底接高电位,栅极接信号源是不是跟漏源衬接高电位,栅极接信号源作用是一样的,还是说有什么说法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请问一下大佬源漏衬相接和源漏相接,衬底接另一端的这两种电容有什么区别? ...

我遇到一样的困惑,请问前辈知道有什么说法嘛

网友(2024-01-15):
引用 网友D:
那电路中既然可以调用任意值大小的电容,为什么还需要构造MOS电容?理由是什么呢?(我不太明白这样的运用 ...

考古人前来蹭一波,虽然这么多年过去您肯定已经明白了。MOS电容的单位容值很大,可以用较小的面积实现较大的电容,缺点是精度较差,容值会随着电压变化而变化;MOM电容的精度高,但是要实现大电容的话需要很大的面积。

网友(2024-04-10):
PMOS那样接哪有电容。。。只有交叠电容。你仿真一下看看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