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大信号,小信号分析区别

楼主(2011-08-20):
很多书上都说什么大信号分析,小信号分析,两者到底什么关系

网友:
大信号一般是决定了mos管的工作状态,小信号一般都是具体要放大的信号吧

网友:
个人感觉小信号分析的前提是晶体管的工作点固定,将晶体管线性等效
大信号则晶体管工作点不固定,不能线性等效

网友:
加载的激励信号未使电路的静态工作点出现扰动或未出现明显扰动,此激励信号就视为小信号

楼主:
看来这些基本概念要好好理解学习一下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同问!

网友:
大訊號:決定工作點偏壓,看是要在"電阻區",還是在"飽和區",還是在"截止區"。
看是要在哪一個區間。

小訊號:大部分是指要放大的訊號,隨著工作點偏壓不同,放大的方式也不同。

而隨著不同的電路組合,頻率響應會不同;在高頻設計上就要特殊考慮。

网友:
可以线性等效的基本就是小信号,和微积分的原理差不多delta

网友:
线性等效的基本就是小信号, for example amplifier or filter we care about its gain, frequency response
大信号 is not linear, we care about its distortion, power efficiency

楼主:
懂了一些

网友(2012-05-18):
看了感觉还是有点乱

网友:
大信号就是你骑自行车走的路,小信号就是你的车把在不停的抖啊抖

网友:
除了楼上所说的大信号用于扫描确定直流工作点,小信号用于交流分析算增益外。在输入信号级,也按照信号幅值分为大信号和小信号。如输入电路信号分别为2uA(小信号)和2mA(大信号).

网友:
大信号在器件中指少子注入以后远大于非平衡多子数目的情况,详情参见微电子器件

网友(2012-08-31):
对于小信号可以使用线性的分析方法,而大信号可能就需要使用频域的分析方法了

网友(2012-10-11):
发表一下个人理解,大信号和小信号只是为分析方便而发展出来的分析方法。
如果用完整的方程带到电路中,不嫌复杂,是可以解决问题的,不过对于常用器件,比如mos管模型,所用方程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用适用的形式做替换的。
小信号分析只是在知道偏置点后,假如在所处理的信号范围内,各个器件在偏置点的方程完全适用的前提下,对电路抽象出一些参数可以用以方便地描述电路关系,从而分析信号流及电路特性的分析方法。
*大信号分析时,电路状态是假设未知的,所以所用方程需要根据计算情况,需要饱和区方程就用饱和区方程,如果用该方程所得结果不符合该方程适用条件,则换线性区方程重新计算,直到结果和假设吻合为止,一般只作低阶近似就够了。
*确认了电路的直流状态,而且所处理信号,满足小信号条件,则可以使用小信号分析,利用电路已知状态下的小信号模型来得出电路特性和信号。

网友:
大信号一般是工作点,小信号一般都是不引起工作点变化的激励信号

网友:
大信号描述:I~(VGS-Vth)^2
大信号里的VGS就是一个围绕0电平进行波动的正弦信号;这个时候不存在偏置电平的说法,这个信号可能幅度很小,甚至开启不了电路,也可能幅度很大,让管子进入线性区;但是,这样的信号是没有意义的;电路的工作状况是,一会线性,一会截止,一会饱和;没有电路这么工作的是吧:  大信号是确定电路工作点的电平的集合;有一个偏置点,对应一个电流,这个时候只是在栅极加直流电平,没有小信号;最后叠加的结果就是最开始的电流电压2次方曲线;
但是非线性方程的分析很复杂,那就进行Taylor展开;
y(t)约=a0+a1*x<t>+a2*(x<t>)^2+...+an*(x<t>)^n
在x(t)很窄的范围内取值:
如果x(t)不影响a0,(肯定有影响,只是可以忽略),也就是说a1x(t)<<a0,忽略高阶项,可以得到,
y(t)=a0+a1x(t);
a0是哪个?是上面大信号分析里横轴上的每一个直流偏置点对应的电流,a1是在这个偏置点下对应的电路的增益,偏置点不同,增益也不同;x(t)就是小信号;在确定的偏置点下,av是确定的,这个时候就转化成了线性分析,问题简单化,av=gm*R是小信号模型的参数,但是偏置点不同,av也不同,所以是由直流信号来确定的;
如果x(t)幅度增加,高阶项不能忽略,这个时候就是非线性的了;

网友:
大信号是电路的DC工作状态,小信号指的是AC响应。

网友:
小訊號的出現只是為了線性近似, 線性後可方便計算一些特性這樣而已.

网友:
借用MIT的电路电子学视频里的那位“阿三”说的,你的响应曲线很可能不是线性的,但在一小段范围内可以近似成线性的,那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信号进行“缩小”并进行“提升”。那这个缩小之后的变化量就是小信号,提升的量就是偏压也就是大信号,第一次回帖,说得不太好,见谅~~~

网友:
小信号不会改变工作状态,大信号会改变工作状态

网友(2013-02-25):
看了之后还是没有特别理解。。。

网友:
从数学上讲,是导数的关系

网友:
小信号分析的精髓是非线性电路线性化,在某一直流工作点下,通过求导数的方式,将mos管等效为线性电路。
而大信号分析是非线性的分析方法,直接用MOS管的特征方程去求解电路。
例如:大信号求出了Vout/Vin, 则dVout/dVin(在某一Vin下的导数)就是在该工作点下小信号分析的结果。
这都是最基本的概念啊,国内这些高校的老师不讲的吗???

网友(2014-03-24):
回复 网友A:

网友(2014-05-14):
根据场景理解吧,小信号是线性化后的信号,大信号是直流分析。

网友(2015-01-27):
支持19楼,大信号和小信号是为了分析方便而发展的分析方法。
我这里摘录一下拉扎维书上的解释,各位可以参考:
在对信号会显著影响偏置工作点的电路进行分析时,尤其是要考虑非线性效应的情况下,大信号模型被证明是不可缺少的。相反,如果信号对偏置影响小,那么就可以用小信号模型简化计算。小信号模型是工作点附近的大信号模型的近似。

网友(2016-08-12):
大信号确定工作点。小信号就是对大信号其中一点进行放大研究

网友(2016-10-15):
回复 网友B:

网友:
初学者一定要分清大信号和小信号的区别;
不要把小信号模型中的某些公式和大信号分析搞混淆了。

花点时间搞清这些概念是很值得的。

网友:
大信号是可以用器件的物理方程描述的,真正的信号。小信号是大信号建立的工作点上的,真实信号的微分。

网友:
大信号就是输入电压全范围,即0-vdd,电路的工作情况,此时可能管子处于不同的工作状态
小信号就是在确定的直流工作点附近分析,一般对于CMOS都是用到管子的饱和区分析。

网友C(2018-03-30):
回复 网友D:

   请问,我们进行小信号分析交流增益,必须要使直流偏置到饱和区或者三极管区吗?

网友(2019-11-26):
引用 网友C:
回复 网友D:

MOS在饱和区或bipolar在线性区时,管子的增益最大

网友(2021-07-15):
大信号就是个直流信号吧,小信号就是在vin那里加了一个交流量,只不过这个量比较小而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