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用siliconsmart做存储器特征化的吗

楼主(2011-08-21):
请问SILICONSMART能做异步SRAM的characterization吗,好像没时钟控制table不好写啊?

网友(2012-10-25):
借地请教一个问题,使用siliconsmart对memory进行K库时,采用template中生成的.inst文件中有这样的一个设置add_pin mem_int default -internal -spice_node [get_opt_opt mem_int_node]
且运行characterize时发现有Error,具体的Error为,Error:Failed configure of mem_name with error
get_config_opt failed BaseExceptionarameter 'mem_int_node' is undefined。请问这个Error该如何去避免。谢谢!

网友(2013-05-18):
find_internal_node_for_constrai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