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请教反馈的一个问题

楼主(2011-08-21):
求环路增益的两种方法
1.用反馈比求环路增益
2.分别求Aopen和F,再相乘求环路增益
请问这两种方法的区别,哪个更准确呢?

网友:
我觉得用第一种更准确,显然第二种分别求会有分别的误差,乘积之后误差岂不是更大!没遇到过只是常识猜测,见笑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你的回答,但拉扎维书上大部分是通过第二种方法求得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这种简单,适合手算

网友:
第二种是加上负载在算,应该比第一种精确哦

网友:
断开环路的时候,不能忽略负载
spectre中可以用stb来分析loop gai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