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谁知道0.18工艺下的跨导参数是多少?

楼主(2011-08-21):
注:在0.18工艺下 算管子尺寸  不知道跨导参数   在库文件里没有找到。。。求高人告知。。。或者详细告知怎么在库文件里找到。。。谢谢!或者告知怎么更好的管子计算方法。。。谢谢  急!!!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什么意思?是Kn和Kp

网友:
你是要看ucox还是其他参数?
试着用gm/id的方法来设计mos管尺寸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u 和cox已经知道了  谢谢!不过你说的用gm/id是怎么算管子尺寸   可否详细的告知。。。谢谢!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EE240的课程和EE214的课程,里面有讲到gm/id方法的,
清华出的那本红色的书里面也有提到过。

网友:
在0.18um 下,管子特性受length、width影响
不同的尺寸下un*Cox,Vt会不同
建议做不同尺寸下(当然没必要全部尺寸)的参数提取
然后再用公式计算gm

如果尺寸,电流确定的情况下,也可以直接仿真得到gm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  好的!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嗯 谢谢!

网友:
在0.18um 下,管子特性受length、width影响
不同的尺寸下un*Cox,Vt会不同
这两个参数一般是多少,从那里能看出?

网友(2023-02-24):
引用 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请问怎么获得的Cox un的啊,是通过看模型文件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