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这个功放如何提高电源效率?急急。。。

楼主(2011-08-21):
这个功放测得电源效率只有61%,想再提高一点,不知该如何修改?

楼主:
输出接一个8欧姆的负载!

楼主:
图中MOS管有问题,其实两个MOS管是对管!

网友:
帮你顶顶,不是很懂,等高手解决

网友:
这个是类似AB类功放的结构,效率随着输出功率增加而增加。要提高效率,可以增大AD844的摆幅,减小两个输出管的Rds,on。

网友:
CLASS AB这个效率可以了,再调高可能失真了,用CLASS D吧,可以到90%以上

网友:
效率與N11,N14 Driver MOS ,BIAS 有關.要將Driver MOS 之BIAS 修改.不能用電阻,用Active Device.

网友:
你这个是class AB. Modern Class AB amplifiers commonly have peak efficiencies between 30–55% in audio systems and 50-70% in radio frequency systems with a theoretical maximum of 78.5%---wikipedia, 基本上在正常范围里面咯,要再想提高,除非牺牲一些THD或者换结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