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讨论] cadence里AC扫描如何做电容仿真?

楼主(2011-08-21):
要做一个工艺库的验证,比如下图中,我想仿真这个电容C0在三个不同温度下的电容值,然后验证工艺库。仿真电容,计算它的值用AC扫描C=I/(f*V);
我在ADE里设置的是频率从0.1~10;那检测到这个I和V值后怎么用计算器计算出电容值呢?频率应该怎么弄上去?
或者有热心人有别的方法进行仿真验证的吗?

网友:
做AC分析,频率固定,扫描电压,测电容上面流过的电流即是电容值。
spectre语法为
ACAnalysis ac start=-1.8 stop=1.8 freq=0.5/3.1415926 dev=vtest lin=500

其中vtest就是你图中左侧的电压源,设置成DC=0 MAG=1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谢谢斑竹的解答
ACAnalysis ac start=-1.8 stop=1.8 freq=0.5/3.1415926 dev=vtest lin=500这个-1.8 to 1.8指的是扫描电压范围吧?可是为什么那个AC的mag=1V呢?这个mag不是1.8吗?

还有dev=vtest,和lin=500是什么意思?因为我用的不是这种语法形式的描述的,所以有点不清楚,是直接在工具里填参数的

网友:
看 不 懂  啊

网友A:
对于一个电容C, 两端电压为V,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,
那么I=sCV=jwCV,
===》 C=I/(jwV)
===> |C|=I/(|V|*w)
假设|V|=1, w=1,
===》f=w/(2*pi)=1/(2*pi)=0.5/pi
        |C|=I
即电容值=流过电容的电流值。

对于ACAnalysis ac start=-1.8 stop=1.8 freq=0.5/3.1415926 dev=vtest lin=500,
1)ACAnalysis是一个名字,可以随便起,这是用spectre命令行来跑仿真,类似于hspice
2)扫描的电容两端的电压,从-1.8V到1.8V,你可以根据需要设置(i.e, -3.6~3.6)
3)dev=vtest就是你图中左侧那个电压源V0,你在这个电压源上激励加上dc=0, mag=1(相当于上面推导中|V|=1)
4)freq=0.5/3.1415926, 即上面推导的f=0.5/pi, 保证w=1,最终电容值=电流值
5)lin=500, 就跟spice仿真AC时dec=10类似
6)这种方法也适用于仿真mos管来当电容的情形
7)EE240上介绍过这种方法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谢谢~我想我对spice仿真、以及模型的学习和理解有待加强了!

网友(2014-11-17):
回复 网友A:

学习了,谢谢

网友:
这里边的设置可能会误导大家, vsin source 的DC不能设置成0,需要设置成一个variable,例如"amp", AC analysis中sweep design variable “amp”,看mos cap的电流参数。如此可得到C-V curve。

网友:
学习了,我还真没用AC仿过电容值,一直没思考过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16-06-23):
我居然才知道可以这样仿真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如果只是仿电容值的话,还可以用pss仿真,或者tran仿真,直接用固定电流源给电容充电,看单位时间内电压上升的数值就行了。

网友(2018-03-30):
回复 网友A:

   请问一下,扫描电容两段的电压从-1.8-1.8V是加的直流电压还是交流电压?

网友:
不懂啊,我也不会啊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请问这个电容的仿真做好了吗

网友(2018-11-13):
回复 网友B:

   这个很重要

网友(2019-06-18)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一个电容C, 两端电压为V,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,
那么I=sCV=jwCV,
===》 C=I/(jwV)

学习了!!!!

网友(2019-08-30):
这样就可以

网友(2020-05-07):
真棒!又学到一招

网友C(2021-06-15):
保姆级教程来了,刚才楼上的不太正确,大方向是对的,但是输出的电流不是真正的电容值,需要对电流取虚部。
I=CSV=CVj2pif,2pif=1,V=1,那么C=-jI
AC仿真时设置在频率点0.159154扫描drain电压,输出电流,用计算器算出电流的虚部,此时的输出才是电容值。

网友D(2021-11-20):
引用 网友C:
保姆级教程来了,刚才楼上的不太正确,大方向是对的,但是输出的电流不是真正的电容值,需要对电流取虚部。 ...

是的,我刚刚还在困惑这个问题。前面几个受欢迎的答案都只适用于纯电容的情况。但对实际电路这样做实部的电阻项肯定会存在的。这样不取虚部 I 和 Xc 的关系就变成了:

|1/I|=(r^2+1/C^2)^0.5

而不是前面说的

|I|=C

层主指出了这个问题,很赞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另外从上面的式子可以看出,串联等效应该是对 1/I 取虚部再求倒数才是电容。而并联等效对 I 取虚部就行了。

网友(2022-11-22):
引用 网友C:
保姆级教程来了,刚才楼上的不太正确,大方向是对的,但是输出的电流不是真正的电容值,需要对电流取虚部。 ...

都截图了,还贴个文件干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一个电容C, 两端电压为V,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,
那么I=sCV=jwCV,
===》 C=I/(jwV)

相当不错,理解了

网友(2023-03-15):
感谢楼上各位

网友(2023-09-06)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一个电容C, 两端电压为V,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,
那么I=sCV=jwCV,
===》 C=I/(jwV)

学习了,感谢

网友(2023-12-06):
引用 网友A:
对于一个电容C, 两端电压为V,流过电容的电流为I,
那么I=sCV=jwCV,
===》 C=I/(jwV)

这里的I=sCV,为什么不是I=fCV;  是DC和AC的区别吗?

什么时候用时间频率f,什么时候用角频率w(s=jw),能给个说明吗?

网友(2024-11-27):
引用 网友D:
是的,我刚刚还在困惑这个问题。前面几个受欢迎的答案都只适用于纯电容的情况。但对实际电路这样做实部的 ...

非常感谢,很有帮助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