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怎样使用icfb生成的网表?

楼主(2011-08-21):
我用icfb的hspiceD仿真器生成了网表,我要调单独用hspice仿真,需要对网表做哪些修改呢?

    还有一个问题,为什么我把网表中调用的子电路例化1024个后hspice就报错呢,说什么内存不够(电脑内存肯定够它用了)之类的,是不是在多个例化单元中还需要在网表中添加什么语句啊?求高人解答,十分感谢!  (hspice是2008版本的)

网友:
没有过hspice仿过,不过用finesim仿过这样的网表,希望下面的内容能够有用:

1. 添加库文件 .lib "..."  和对应的corner
2. 加电源、地以及其他信号源
3. 添加一些设置,比如仿真精度、时长、温度等
4. 添加probe信号

做过这些工作差不多就可以仿真了。
还有错误的话仔细分析下,或者发上来看看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不知道你是不是真发的,反正我没找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