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我开发了一款功耗优化辅助软件,遇到了一些技术问题,恳请高手指点一下。

楼主(2011-08-22):
大家好,由于工作需要,我需要在不影响时序性能条件下,通过将非关键路径的某些LVT单元替换为HVT单元,来降低leakage功耗。
目前,公司用的相关软件效果不是太好,有不少地方,依然可以手动替换。
因此,我自己基于Encounter吐出的数据,自己做了一个功耗优化软件。
但是,在最后进行时序估算的时候,出现了与Encounter报告不符合情况。请各位高手,帮我看看。

是这样,Encounter的Timingreport的machine格式,对于一个单元会给出如下的报表。
   cell        net        delay       delayincr        slew        load
  XXX       {}           0.26         0.00           0.021        {}
  {}         XX          0.034        0.00           0.045     0.036

这两行,分别代表某标准单元和其后线延迟的slew和load,相信各位高手早都知道。
但是,可以发现,对于一个标准单元,我发现其后的Load是空白。(希望高手能够确切指点一下,为什么呢?)
我估计,是工具用net的load来代替了。

因此,我选择了第一行的slew和第二行的load,来反标到lib库里进行插值运算。
但很奇怪,lib库中(7x7)的延迟表格。
我将数据代入,运行双线性插值运算后:
得到的结果,总是略小于encounter报出的结果。
例如,这个单元的0.26,我运算出来就在0.21左右。(这个差距其实不小了)
换句话说,就是用encounter给出的slew和load算出的Delay,和encounter给出的delay不一样。
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,我的软件设计或者思路和算法,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?非常感谢。
对了,使用的lib库是基于台积电40nm的工艺。

另外,我的软件,对静态功耗统计的功能基本已经做全,通过对DEF文件分析,
CELL的leakage功耗,与Encounter误差在1%以内。SRAM总功耗分析,与Encounter的design summary report中的结果,完全一致。
希望大家能够帮我一同攻克最后一个时序误差的难题。
软件做好后,我测试完了,会放到论坛与大家一同分享的。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做的这个挺有意思的.
这样就可以尽可能快的, 尽可能多的替换HVT的cell了.
但我还是找不出问题所在. 期待陈版主驾到.

我想能不能这样.
既然知道结果了. 知道load了. 能不能倒推 slew, 看是一个什么样的值?
难道是cell和net slew之和?

1. 你的软件是什么语言写的,tcl skill 还是perl?
2. 请教双线性插值算法是怎么做的?

我有个疑问. encounter中的时序本来就不准. 这样推到极限替换, 如果时序比较苛刻, 会给收敛带来困难么?

网友:
用report calculate delay看看encounter是怎么算的

楼主:
非常感谢陈版主,我这就回去试。
回复2楼的朋友,现在软件属于实验阶段,我文本抓取和数据运算用的是perl,不过因为def文件很大,所以用了多线程。数据和encounter接口的部分,我使用tcl写的,这样Encounter可以直接读。等算法都实验好了,如果效率上不去,我会用C++去写下关键部分。
另外,双线性插值,我用的是最简单的一种,找到4个点,先算X方向上2个点,再算Y方向,得出最终值。和图形处理中算像素的算法基本是一样的。
因为,lib库的7x7表格,本来就是一个分段线性表。所以我才使用这个算法。

还有一个问题,期待更多高手指点,就是目前我对工具算法,都是自己在摸,大家是否知道,哪些书专门介绍相关的EDA工具的算法的,最好是时序分析的,希望推荐一下,谢谢给位啦。偶看到的都是关于布图的,和时序分析理论的,EDA工具能用的,却非常少。

网友:
很期待你的软件啊, 强烈期盼分享, 哪怕是有bug的版本也好.
我很好奇你的多线程是怎么实现的. 我脑子里想到的就是用split把def分成几个.
我也不清楚encounter怎么去查lib的7x7表.
是用双线性插值么?

网友:
楼主很牛啊,希望早日成功

网友:
tsmc 和很多公司有这种 vtswap的软件啊, 不过自己写也很好玩 ,用perl很好,
,首先

没有load 是不是因为 cell 是floating的, 去除那些floating ,dangling things ,
时序误差是不是由derate造成的,   看derate参数

一般来说vtswap都是针对pt,ets等signoff工具的,这样时序比较准确,

网友:
问下,你是用NLDM  .lib还是 ECSM  .lib 分析的,

memory功耗 PR工具分析的基本上不准确,  要看datasheet上的,

网友:
想法很好,创意也很好。现在很多公司都已经做了该流程了,icc也集成了该想法。
     楼主的想法有几个缺陷,下面我一一列出:
     1) 该做法没有考虑到pr和sta的一致性问题。换句话说,你就算全部换好了。到了pt那边,难道就能过吗,pr和sta,特别是encounter和primetime,肯定timing不太一样。所以最好在primetime里面做吧。
      2) 不应该自己去算delay. 我们应该尽量去借助于工具的sta分析功能,不管是encounter还是pt.毕竟里面的model和算法本身就是eda工具的最精华所在。

       我猜测楼主应该用了个小的design去测试了自己的脚步,所以对运行时间没有做过多的关注。
       我提两个小建议楼主可以考虑下:
       1>  可以用get_attribute之类的命令得到经过该cell的slack,一旦该cell的slack为正或没有超过某个阈值,就替换该cell.
           2> 每次替换时都需要检查经过该cell的所有timiing path,一旦发现在本轮中该路径曾经被替换过,就放弃该cell的替换,因为此时你的rc和delay calculate还未必update.否则很有可能发生一条路径上被换了很多次cell的情况。
       3>重复运行整个脚本20-30次,每次运行完以后记得update timing和rc.你会发现,你的r/h的比例会有很大的改观。
    基本原则就是上述这些,具体调试时候请尽量调用程序本身的排序以及正则啥啥算法,会大量减少运行时间。

网友:
这种算法我在某公司见过,实在是先进,
用来自动修复setup/hold time 的,

当时用magma,
report lib delay -slew -cap XXX