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数字后端的疑问

楼主(2011-08-22):
小弟是做前端的,后端的流程略微了解。
不明白的是为何formality 和STA都过了还需要后仿真。formality 确定了门级网表的逻辑正确性,STA确定了时序的正确性,两者就加起来貌似很全哪,那后仿真的意义在哪呢?

网友:
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
不论是FORM还是用PT什么的做STA,都是用工具对设计进行的估算。
由于后端的设计要反复迭代,一个估算过程不能太慢。
而速度的代价,一般就是会损失一些准确性。
因此,最后的后仿,就是对整个设计进行一次精确的仿真。
它比前面的步骤精度更高,因此也最可信。
一句话,它OK了,设计才算真OK。

网友:
STA又不是功能仿真,后仿真还是需要功能仿真的。形式验证验证逻辑功能正确,修改后的网表增加的东西还是很多的。即使STA和FM过了,功能仿真不过,芯片还是不能正常工作的吧。

网友:
因为前端的FM只是做的形式验证,而且是没有进行任何工艺制作的形式验证,前端的STA做的时序验证也只是提取的厂商提供的最大最小延时来进行估计的。所以前端的FM和STA可以说只是验证了其逻辑大概会是对的。
而由于后端设计中会加入buffer或者filler等东西,然后会进行实际的布线,这个时候提取的参数才是准确的,所以在后端设计完成后还需要进行FM和STA,当然后仿也是必要的。一般的FPGA设计都是一键搞定,估计LZ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有疑惑吧。

楼主:
还是不太明白,后端设计加入buffer和filler之后还可以FM的话,后仿的必要性在哪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