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mos电路在翻转的时候有没有静态功耗?

楼主(2011-08-22):
cmos电路在翻转的时候有没有静态功耗?比如给一个反相器从0ns到100ns加上一个脉冲波形,测量功率是P1,而后输入端电压恒定,测量功耗P2,P2应该就是静态功耗了,但是P1包含P2吗,还是P1只有动态功耗呢?谢谢大侠指点迷津。

网友:
静态功耗总是存在的,动态功耗只有在器件翻转(0->1 or 1->0)的时候才存在。为了方便理解才将功耗分开为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之和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现在用90nm工艺采用hspice仿真一个类似存储器的电路,在翻转时的平均功率要小于激励稳定不翻转时的功率,百思不得其解o(╯□╰)o

网友:
cmos电路是没有静态功耗的, 所谓不翻转的时候的功耗是漏电流;而翻转的时候则又包含dynamic power和短路电流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那么翻转的时候没有漏电流吗?为什么我现在不翻转的功耗要大于翻转的功耗呢?

网友:
据我所知漏电流是一直存在的,翻转的时候的功耗一定是要大于不翻转的时候.
你的情况是不是测量方法的问题?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用的icfb画的电路,然后采用hspiceD仿真器生成网表,调用linux hspice 2008 仿真,感觉应该没啥问题。

网友:
漏电流在翻转到时候是有的啊

网友:
静态功耗在90nm一下的工艺中就需要重点考虑了

网友:
随着IC制作工艺的进步,尤其是在90nm一下的工艺,静态功耗比动态功耗高是很正常的事情,因为在90nm以下的工艺的漏电流比较大。

楼主:
嗯,找到原因了,随着工艺下降,总体功耗虽然小了,但是漏电功耗却比重大了

网友(2018-12-07):
回复 网友B:

   请问一下,CMOS电路短路电流怎么仿真出来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