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TPG如何屏蔽掉多余的双向端口?

楼主(2011-08-22):
我们设计的是36个pin,双向的,现在有两种封装形式,一种是只需要引出24个pin,这就不需要将另外的12个pin的值放到wgl文件里面。请问该怎么屏蔽这些双向的pin呢?

请高手解答一下,谢谢了

网友(2011-11-15):
初学者啊,楼主有没有ATPG分析AN NO NC 。。。faults的文档啊,传上来共享下!都找不到这类资料,sold文档都没有说明如何处理解决这些问题。

网友:
可以用ATPG工具中的Mask功能把这些这些pin mask掉,结果就是ATPG pattern既不对这些pin产生激励,也不去观测,就相当于在测试的时候无视它们。

网友:
初学者啊,楼主有没有ATPG分析AN NO NC 。。。faults的文档啊,传上来共享下!都找不到这类资料,sold文档都 ...
引用 网友A:

Mentor的DFT userguide把fault类型分析得很详细。

网友:
delete primary input portname -class system
delete primary output portname -class system

网友(2012-02-02):
回复 楼主:

    请问,你产生的wgl文件,交给测试那边,是还要做一步格式转换吧,才能让ATE读取。你那边是如何转换的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