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关于case analysis

楼主(2011-08-22):
请问什么是case analysis?
pt里面的set_case_analysis有什么作用?一般什么时候下使用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啊?能不能说的清楚些啊?拜谢。。。

网友:
位=为
再不清楚的话,去看那条命令的解释

网友:
终于找到陈涛版主了,edacn被关后,都找不到类似的论坛。

网友:
控制一些内部mux的选择,

控制不同的功能路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