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stro rail 创建LM Views

楼主(2011-08-22):
MilkyWay 下面有CEL FRAM TIM PWR  安装在服务器的目录上  不能更改
现在把他们copy到工程目录下了?这样对么?需要创建LM Views。

我在创建 LM Views 时 打开的library 是我的工程的library 还是 Milkyway的 library?

Before you use gePrepLibs, you need the following items:
• A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是指什么?
• A timing library in .lib format or .db format

学后端三个月,请高手指教。

网友:
看不懂你的意思,下面都是猜的,不对的话就当没看见吧
1.你有个milkyway的库,但是没有LM的view?
2,你要引用这个库,并且要给他添加LM的view?
是这样的话,
A Milkyway reference library就是指的这个库。
一般你当前创建的是一个新的library,然后引用原来的那个库做reference library。
但如果是直接copy过来的,并不新建,那么你打开之后看到的就是你说的“Milkyway的 library”
创建LM需要有。lib或者。db,这个是LMview需要的源文件。

另外,不能更改是权限问题,如果你负责这库,那么改权限直接在该目录下搞就好。
astro rail是做power的吧。。。做LM要到data pre下面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milkyway 的库其实就是我的标准单元库,还有其他的。我按着gePrepLibs 的help 要求,用标准单元库的。lib创建了LM Views
这个我是把milkyway copy到工程目录下了,因为我们的服务器上的库很多人要用,所以学生没有权限。

那现在我还有一个sram核,提供的是gds2的文件,那就按着 white macro 的方式来处理它了。它也有。lib 文件,不需要加到LM Views
中吧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