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placement blocakge有几个疑问

楼主(2011-08-22):
一, 可以在每个阶段随时update吗? 比如place时放的blocakge, 在gobal route时调整一下, 有的删除, 有的调整位置和大小?

二, 可以一直保留blockage 到final route完毕吗? 对final route有影响吗?

网友:
第一个,我觉得在route的各个阶段还是保持一致比较好,要不也许会global route的结果和detail route不一致。
第二个,可以。但是要看你原本的目的是什么。

楼主:
谢谢大大!

诚然, 加placement blockage目的是避免某个区域的gate过于拥挤, 往往这个blockage设定block percentage。

我的疑问是,假如final route阶段tool可以优化timing,但发现某个gate不能upsize, 因为边上有blockage存在。或者,一个blockage不是100%的blockage,假设是25%的block率, 其范围内如果可以插入buffer就会改善timing, 结果发现不能插入,因为如果插入就超过25%的约束, 结果反而没有优化timing,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在placce之后route之前把placement blockage 删除了呢比较好呢?让tool自己在congestion和timing之间做个选择呢?

网友:
如果是你说的这种情况,那么当然可以在route的时候删掉啦。
另外“大大”让俺很惶恐啊。。。

楼主:
另外“大大”让俺很惶恐啊。。。
引用 网友A:

呵呵,别谦虚, 你的头像已经暴露出身份了,谁敢上这么一个大头?

网友A:
呵呵,别谦虚, 你的头像已经暴露出身份了,谁敢上这么一个大头?
引用 网友B:

头像都不让用,真是躺着也中枪啊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