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Space between 1.2V NWs at same potential is 0.60um

楼主(2011-08-22):
想请教一下,用ICC做完版图之后,用calibre做DRC,发现以下错误
Space between 1.2V NWs at same potential is 0.60um
Space between 1.2V NWs with different potential is 1.0
第一个错误貌似是说连在同一电源上的两个N well之间的距离太小的。
第二个错误貌似是说有N well没连在一起,而这两个N well之间的间距也太小了。

小弟现在有这个疑惑:1,ICC做版图设计的时候貌似没有哪一步会涉及到N well是否连在一起的规定,这个ICC怎么解决呢?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,我的设计只有一个电压,为什么会有第二个错误呢?

网友:
我猜可能两个原因。1,你std区域没加filler cell
2,如果发生在ip周围,那么是你没考虑到IP本身的rul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加了filler的,设计中没有IP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这两个应该没关系吧~~~~

   我觉得奇怪,ICC在做APR的时候难道不会自动修复N well的错误吗?这个能用ICC修复吗?

楼主:
继续求助阿

网友:
filler加好了么,能检查下么, 有时候加了filler,但是会留些gap等问题,

n-well spacing是由filler来控制的, 如果问题不多,在layout里面改就好了,加一块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insert_stdcell_filler -cell_with_metal "FILL64 FILL32"  -connect_to_power {VDD}  -connect_to_ground {VSS} -between_std_cells_only
insert_stdcell_filler -cell_with_metal "FILL16 FILL8 FILL4 FILL2 FILL1"  -connect_to_power {VDD}  -connect_to_ground {VSS} -between_std_cells_only

我使用了这个命令加filler了,但是还是挺多有些地方。

网友:
别用 -between_std_cells_only ,

还有placement blockage 的地方考虑了么

report_pnet_options ,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pnet之前是用过,只要是想防止place stdcell 的时候跟电源带冲突了。所以设置了set_pnet的。这个会有影响吗?或者还是我对set_pnet的理解不对呢?

网友:
当然了,如果你用 set_pnet_options -complete -see_objects all  M2 ,

那么m2 下都不能放任何单元,包括filler, 这个就影响filler insertion了,

最好remove_pnet_options , 或者 -disable placement blockage when add filler ,

还是那句话: 如果问题不多 就 layout里面改,否则 还是icc里面调整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