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fir滤波器零点极点意义

楼主(2011-08-22):
请教各位大虾,fir中零点,极点在是什么意思,在应用中有什么意义?

网友:
数字信号处理的书应该会讲的很详细

网友(2011-09-24):
FIR中没有极点零点的概念吧,

网友:
其实FIR只有零点,没有极点,因为它的h[n]没有分母,而IIR才有分母,所以有极点,其实单就DSP理论而言,挺简单的,但是一旦定点话,就会出现很多问题,比如定点之后造成极点不在单位圆内从而造成整个系统不稳定,再比如数据的溢出

网友(2013-03-09):
很重要的特征点----重点

网友(2017-08-10):
零极点都没搞清,又来数字信号处理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零点就是系统响应为0时参数的值,极点就是为无穷大时参数的值

网友(2017-09-10):
Pole means if work at pole frequency, if pole is outside unit circle would cause unstable. Zero mean if input at zero frequency. Fir would output zero

网友:
零极点也学过,学了那么多次,可是又忘了,没有理解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