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有关mos管对于L的选取

楼主(2011-08-22):
一个简单的差分运放,通过计算得到放大管的宽长比w/l=100

然后说考虑到频率响应,设定l为2um

f3db带宽的分母里有l

在这个电路里l应该是越小越好吧,那为什么不直接取1um?

楼主:
补充一下问题,短沟道效应的话大约l是多少?

网友:
还有很多其它指标要考虑的,l变小了,增益也就变小了
另外,要看你的工艺是什么工艺,模拟电路设计L很少取最小沟道长度的

网友(2021-12-30):
要看你的工艺是什么工艺,模拟电路设计L很少取最小沟道长度的

网友:
L變小=〉 rout變小=〉 gain變小
另外差分大多有mismatch問題,除非你不考慮 l越小越難matching
另外L 在current mirror=> 產生common mode noise
全看你系統上的要求

网友(2023-04-14):
运放的负载和电流镜L需要取最小栅长的3~5倍,像cascode管还是取最小栅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