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altera新建工程时device的选择

楼主(2011-08-22):
altera新建工程时,选择device ,出现“device not installed” 我用的开发板是stratixIII EP3SL150F1152C2N,请问该怎么解决

网友:
altera现在有几个安装包,是分别独立的,你把那个名字带altera*ip*的那个装上就OK了,如果你硬盘空间不大,只装你用得着的对应器件就OK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ip那个文件夹是装完才有的。我用的开发板带的集成安装包,是quratus、modelsim、nios一起装的,我记得当时是点的完整安装,应该是会把器件库都装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