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delta-sigma ADC调制器NTF零点的设定

楼主(2011-08-22):
delta-sigma ADC调制器中,若NTF的零点不设定在z=1处,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优化调制器的SNDR。比如通常所说的三阶单环调制器,当其零点设定在0,+0.07746fb,-0.07746fb时,可以提高SNDR8dB。可是,假设我就选定了零点在这三个位置,我应该如何定出NTF的分子多项式。由一个零点在0Hz处,可以知道分子多项式中有(z-1)项,但由+0.07746fb,-0.07746fb,如何定出另外一个二次表达式呢?

恳请指教!

网友:
那几个小数是针对Wb归一化的值,所以另外两个多项式应该是:Z-exp(i*0.07746wb*Ts)和Z-exp(i*-0.07746wb*Ts)

这是我的理解,希望对你又帮助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以确定上面的结果是正确的了,参考见understanding delta-sigma data converters,P85,L1-L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