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高手解答,在GPS测试时宽频窄频测试时频偏100k是为了什么?它有什么作用?

楼主(2011-08-23):
求解答!

楼主:
传说中的强人呢?

网友(2012-03-29):
跟传说中的镜像分量有关吧。不过肯定是为了测试系统的抗干扰性能而做的。

网友:
你测试的环境是什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高通平台的测试环境~

网友:
不解,同求解答

楼主(2013-05-10):
回复 网友B:

这是为了看镜像抑制能力。如果有干扰和GPS信号同时进入系统,经过零中频(高通的GPS是零中频方案),就会产生一个镜像分量,这个分量如果在带内,或者在带外功率很大,都会对接收性能产生影响。所以输入信号需要频偏100KHz,来看镜像抑制能力。
如果镜像很宽,则相位噪声也会有影响,所以窄带也需要偏100KHz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