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相位90度的时钟怎么产生?

楼主(2011-08-23):
两个时钟的相位差90度

两个时钟的相位差90度

网友:
二分频?延迟?

楼主:
大侠指导啊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用二倍频率的clk二分频就好了,你搜一下二分频电路,很简单的

网友:
normally DLL with taps or div by 2.
depends on your application

网友:
1. DLL with pi/4 delay
2. 2 times frequency clock then /2 divider

网友:
四相时钟发生电路   两个同步的D触发器  激励函数为D2=Q1  D1=Q1的反     然后分别从两个触发器的Q1 Q1反  Q2 Q2反 提取四个输出信号        就可以得到四个相位分别相差90的信号
当然 如果考虑触发器和导线的延时   会有所偏差
这个是一种简单方法 我只是一个刚毕业的本科生  暂时只会这种方法

网友:
如果用2分频电路   看似可以  其实不然
因为信号的频率被改变了
产生的信号是倍频的   不符合你给出的波形   而且在每个位置信号相位都相差90   只在信号上升沿或者下降沿相差90     中间并不同   在低频信号的一个周期内   倍频信号已经经过了2个周期
你自己可以画divider的波形图看看

网友:
另  DLL(延迟锁相环)是可以的   RF的东西暂时没有学   只是大概看了下DLL的介绍  原理上是可以的
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  choose one  deponds on your application

网友:
呵呵,能画一下这个电路图吗?或者至少画几个波形?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波形你自己分析吧   先不考虑触发器的延迟    在理想情况下看  分别以Q1,Q1反,Q2,Q2反  作为输出  四个波形后面的依次和前一个相差90相位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,输入时钟只有一个,90°相移,时钟频率不能改变,那就需要在该时钟的高电平或低电平的中间(一半时间时)产生跳变信号,而如果只用触发器等数字单元,是不可能在高电平或低电平的中间(一半时间时)产生出信号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 输入时钟是只有一个  因为是同步的
其次  我所说的相位差90‘的信号是指    输出四个信号之间互相差90’     这四个信号频率是相同的  只不过相位不同   所以可以在四个输出信号中取相邻的两个作为新的相差90的时钟!!而不是与原时钟CP相差90   另:画出输出波形图  即可知   输出四个信号和原CP的频率和相位关系

网友(2015-10-27):
能给一些资料吗,谢谢

网友:
真是刚想问这个问题,这个问题就来了,同问,我现在就想知道用DLL怎么检测出第二个信号刚好延迟了90度

网友(2016-09-19):
回复 网友C:

    我想请教一下这个是IQ时钟电路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