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UVM中sequence 和 sequencer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11-08-23):
正在学习UVM,被sequence和sequencer这两个概念搞晕了
    希望大牛能讲解或总结一下,谢谢:)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至于搞晕吧,一个派生于object,一个派生于component,功能就不同,前者主要是产生item或者transaction,后者是调度这些东西的。大致上是如此,具体细节可以参考reference,里面介绍的更详细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现在有点模糊的概念了
    我是这样理解的,sequence 里是一些data items,经过sequencer后,
    sequencer会经过一些处理,然后将sequence打到不同的driver中去

网友:
sequencer对item也不做什么处理,主要是调度,你可以在论坛里找一找sequencer或者sequence的关键字,有一个哥们写得中文心得,就是针对这个的,通俗易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你好,我在论坛没有收到啊

    方便的话,能不能给个链接,谢谢谢谢:)

网友:
OVM源代码分析之sequence机制,叫这个名字,你可以直接百度,应该别的地方也有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谢谢,已经找到了:)

网友:
sequencer是ovm_component,因此它是OVM环境的一部分,而sequence是一个仿真序列,类似于一个task而已

网友(2011-10-29):
恩,感谢大家的交流

网友(2011-11-29):
回复 网友B:

    sequence 是一个序列,里面装的是data_item, 我想问一下,这些data_item和test case有什么区别啊? 为什么还要个ovm_test 类?

初学者,请大家帮忙,非常感谢。

网友(2014-07-09):
故意把一个能形象化的东西给抽象化了,
再加上英文和中文翻译的gap,很多中文名词故弄玄虚也好,无法精确翻译也罢,直接就不好理解了。
sequence : 类似于你要发射的子弹,每一颗子弹就是一笔读写操作
sequencer :类似于枪,作用是要发射你的子弹。至于发射目的地,就是driver。

sequence构造的东西,你可以理解为“应用软件”,是一般人们能看懂的一个一个软件操作动作,基本都是大白话。 driver是要把你sequence的大白话转换成底层的电路逻辑,转换后的东西一般人们看不懂,所以在懂与不懂之间需要来这么一层“统一的处理”,以便分的清楚,这个处理,或者说”发射用的枪“,就是sequencer。

这个领域的东西,千万不要被各种名词所迷惑,其实都是很自然的想法。

网友(2015-01-07):
回复 网友C:
精辟,学习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