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Calibre做PEX参数提取后仿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23):
PEX提取时文件问题。请大家帮帮忙。
在项目做版图后仿真时,提取寄生参数。用calibre 运行PEX提取。文件是厂家提供的B52121T.xrc
运行PEX后Calibre报错如下:
Error while compling rules file  /home/..../...../B52121T.xrc
Error INP7 on line 147 of   /home/..../...../B52121T.xrc- incomplete keyword specification:pex
而打开B52121T.xrc文件查看第147行原文是:
PEX PLANAR field_base_diel 0 0.41 3.9
请高手指教,不胜感激

网友:
求大牛解释

楼主:
请高手们指教啊!我急需处理这这个问题

网友:
不像是这一句错了
PEX PLANAR 这句语法没有错, 看看你那个INP7是哪来的

楼主:
厂家提供的参数提取文件里,根本就没有INP7这个参数
现在迷惑啊!请各位一定帮忙解决

楼主:
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!期待高手指点

网友:
Error INP7 XXXX 这种是calibre出错的error,并不是INPXX的问题,
当runset有语法错误的时候,就是这样的,比如drc, lvs runset的问题

把那几行再仔细看看,

网友:
估计是你再setup里面把lvs的rule文件也添加进去了吧

楼主:
先去试试楼上的方法,谢谢

网友:
calibre 的格式中就没有 PEX PLANAR XXXXXXXX ,这样的格式,这句肯定错了,先屏蔽掉,或者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抄错

楼主:
我用的寄生参数提取文件B52121T.xrc
原文件的第147行原文就是:
PEX PLANAR field_base_diel 0 0.41 3.9
这样的语句

网友(2012-01-03):
回复 网友A:

    我也遇到过,之前用07版不行,更新到11版就可以了,应该是新语法,旧版本不兼容

网友(2012-03-15):
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楼主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15-01-09):
同问,到底有没有办法解决呢

网友:
后来怎么解决的

网友(2016-02-23):
回复 网友B:

   同样的问题,请问后来你解决没?

网友C(2016-08-03):
有谁解决了吗?我直接用的软件生成的runset文件也没办法跑LVS DRC

网友(2017-03-31):
回复 网友B:

你好,后来你解决这个问题了吗?

网友(2019-11-22):
引用 网友C:
有谁解决了吗?我直接用的软件生成的runset文件也没办法跑LVS DRC

你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吗?用的什么方法啊,我现在问题相同,不知如何解决

网友(2021-02-18):
calibre版本问题,换成最新的版本试试,我用17版跑有inp7的问题,换成19就没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