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故障覆盖率 怎样计算?

楼主(2011-08-23):
故障覆盖率怎样计算?看到一个公式如下:
故障覆盖率 F(Fault Coverage)=
检测到的故障数 /( 2 × 内部节点数)

F是随不同的假定故障而变化的

为什么公式的分母是2*内部节点数?求高手解答

网友:
故障数,能检测到0,1 故障,如果结点故障,节点的0->1,1->0都会检测到,也就是,一个故障节点,会得到两个故障数
不知道理解对不
高人指导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可否告知您的公式来源?

楼主:
可测性设计.ppt (392 KB , 下载次数: 212 ) 回复 3# david_sung

    附件 ppt 第八页,你可以看看。我也不懂对不对,所以来问问

网友:
这个资料还不错,学习学习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看了您所说的文件,我觉得他这个对 故障覆盖率的描述不是针对测试而言的,而是针对一个测试pattern而言,也就是说一个测试pattern可以检测的状态变化的情况,所以我也同意上面那位仁兄的观点;

如果是针对整个测试,比如说CP测试中的测试覆盖率而言,是针对整个chip来说的,前端工程师是可以根据测试pattern、功能测试项等进行计算得出整个chip的测试覆盖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