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求助如何收集到所有pins信息

楼主(2011-08-23):
请问如何在primetime或者dc中收集到内部pins的所有信息,我只知道有all_inputs和all_outputs。

网友:
你到底是要问pin的所有信息,还是所有内部的pin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版主未成年还吸烟

网友:
为楼上默哀,居然敢调戏版主。。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都要,两者都应该可以返回吧?

网友:
get_pins -hier *
get_attribute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多谢,加上-hier 效果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icc 有get_flat_pins *

= pt的 get_pins * -hier -filter “is_hierarchical==false"