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mos管做esd时,为什么漏端到poly的距离大于源端?

楼主(2011-08-23):
mos管做esd时,为什么漏端到poly的距离大于源端?麻烦大虾们解释下。。

网友:
源区相当一个小电阻起到降压振流的作用, 可防止大电流从漏端进来影响到POLY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请问这和拉大漏端距离有什么关系?

网友:
漏端上的接触孔到POLY的距离大了, 这部分的源区电阻就相应大了, 可以起到作用了.

网友:
将漏区拉大,是为了增大漏区的电阻,从而能承受更大的电压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我知道一定的电阻可以钳位电压,但是esd主要是说如何泄放大电流的问题吧!

网友:
漏区的距离大是为了保证可以形成足够宽度的漂移区以承受电压,这是非对称的管子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2楼说得对,增加漏端的距离是为了使漏极的串联电阻变大,相当于在ESD的引脚上串联了一个镇流电阻,从而使管子承受更大的击穿电压!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这么说增大漏区的间距是因为电压的关系?esd的电阻应该不大,相对大电流来讲,电压应该不是主要的关系吧!那天我问了下我们的工程师,他说主要是增大间距其实就是增大漏区的面积,也是增加大电流的泄放通路。这个解释我觉得还是有理。。。不过还是谢谢各位。。。

网友:
增大漏区的间距,相当于增加漏区寄生电阻,实现镇流作用。保证多个finger同时导通,不会出现局部电流密度过大产生Si体晶化形成局部热斑而造成ESD器件失效。对于GGMOS做ESD器件,最难保证的就是承受ESD应力时能够同时导通,通常对于4KV JEDEC标准的ESD要求,会给每个finger增加一段nwell 电阻实现镇流。为什么选用nwell电阻呢?用poly不好吗?nwell电阻有一个很好的特性:因为具备速度饱和效应,nwell电阻在接受ESD应力时候,阻值会变小,从而自己保护好自己,poly电阻是不具备的。同样的道理,我们可以解释,类似高压管的漏区要做在Deep nwell当中,提高耐压,提高承受高压应力的性能。

网友:
ESD器件在ESD状态下要泻放很大的电流(1.33A for 2KV),那么这个ESD device需要承受很大的power(=Vh*Iesd),所以拉大间距是让它有足够的size去耗散很大的power,让ESD在泻放掉之前产生的热量不至于把铝线熔化掉(铝的熔点是580~740C, 硅的熔点是1400C).

拉大间距是为了增大drain端的电阻,尽管我们希望ESD路径上的电阻越小越好,那么ESD器件本身的耗散的功率将会很小,但是ESD器件由很多个finger组成,所以每个finger不可能同时被trigger起来(NMOS的均匀性最差),所以这个电阻是为了改善ESD device导通的均匀性而加入,在书里这个电阻应该叫做ballest resistor

拙见而已,欢迎指正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
    谢谢jian1712,我也再次问了下我们的一个工程师,它说拉大漏区可以增大漏区电阻,这样寄生的BJT可有更高的电位,使BJT导通,这样也能更快的泄放掉漏端的大电流。。漏区的增大,有很多有利因素,只是在那一瞬间看什么原因起主导地位。。

网友:
受教了,很有用~~~

网友:
mos管和三极管做ESD保护管 时是不是等效二极管呢?他们比单纯的二极管有什么优点啊?那位大侠说下,先谢了

网友:
众人拾柴火焰高啊!
自镇流、增加散热、增加寄生管导通都很有道理!可能都有涉及!

网友:
Sorry,发重了!改之!

刚才一算,按2KV的人体模型,能量竟然到了10^-4J,太恐怖了!不知道热量仿真怎么做了!直接相关的质量不超过10^-10g

网友:
增大漂移区电阻,起到镇流。一般都是漏端接外部pin, 所以在漏端加大距离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请教下,这是怎么算的?

网友:
回复 网友E:

    按人体模型的电容量和电压,我算的时候把电容里的一半能量加到了ESD中,现在再想一下,算多了,ESD钳位压降应该只有几伏,能量只能算0.2%加到了芯片中

网友:
说的好啊!!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的!

网友:
增大漏区电阻的说法我有疑问,好像电阻变大了就可以增加压降,没有电流的时候呢,电阻还有作用么?所以我觉得增加漂移区宽度的说法比较合理。比如说drift mos, 那个增加的漏端距离也是电阻么?哈哈。欢迎讨论。

网友:
一般來說 nmos drian 接到 output PAD , 須要加大 RD
如果是 有些 process 有 esd implement 就會把 ldd 打掉 也是增加 rd

, 加大 Rd  會增加 esd 能力 ..所以 io rule 和 core rule 會在這邊有關 ,
另個是 latch Up rule , 多數 drc lvs 都是只有 io 的 latch up ..
但 有些 core design , layout 太近 會發生 latch up 都要 打玩 latch UP 照 emmi (漏電 )
  或 obrich 後來查 , 一般 obrich 看 metal 間 是否吃不乾淨 short ,
EMMI 是看 p/n junction leakage ..
但 latch up發生後 就可能 漏電

网友(2011-12-07):
源相当一个小电阻起到降压振流的作用, 可防止大电流从漏端进来影响到POLY.

网友:
其原理是限制各个contact电流,使各部分channel均匀trigger吧

网友:
楼上都是大侠

网友:
Drain端的电场比Source端大

网友:
同学们啊,一定要加SAB,否则如果只是拉大drain的距离,那都是扯淡啊

楼主(2012-01-17):
回复 网友F:

    这个是必须的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F:

    同学,这个看制程的吧

网友:
ESD进来会选择电阻小的路径,加大距离并加SAB,ESD就不会影响到GATE而直接从这端漏掉了,起到DIODE作用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G:

       SAB的作用就是去除silicided-diffusion,增加Rs,Rd来加大ESD的防护能力

网友(2015-09-05):
我建议 先看看书 吧基本概念高清楚撒

网友(2016-04-27):
一下子好多概念~~~求书目推荐~~谢谢各位大侠

网友(2016-07-05):
增大漏极孔到gate间距,一个作用是前面许多人提到的增加各个单元的分布式镇流电阻、让整个ESD mos管更均匀的导通;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,因为在ESD电流泄放过程中,电流是通过D往S、sub跑的,此时D-sub结上有电压、大电流,就会有大功耗、发热,短时间足以使D-sub结区域的体硅温度升高到使接触孔中铝融化的高温(也就是450度左右即可)。加大漏极孔到gate,可是接触孔远离发热区。
而源极孔到gate间距为什么又不需要加大这么多了、稍微放大一点即可?因为源极到发热的D-sub结间有低浓度的沟道区,导热系数较低;相反的漏极孔到D-sub结是高浓度漏区、甚至是有salicide(硅化物)导热系数大的多。

网友:
我们可以把问题转移一下   这个器件是干嘛用的?--->释放ESD能量?--->什么是ESD?---> ESD有哪些模式?--->哪些器件适合用来释放ESD能量?-->原理?
看是简单的问题串起来就很有学问了

网友(2018-02-04):
回复 网友D:

   拉大间距是让它有足够的size去耗散很大的powe。请问这个怎么理解?多谢

网友(2019-07-11):
你学过二极管的原理就很清楚了,esd的作用和二极管可逆转试击穿一样的效果,关于pn节的原理,可以参考一下微电子器件书籍,或者到电子可以到电子科技大学的微电子专业去学下一下器件原理。

网友:
不止要拉大gate到drain的距离  还要再drain上加SAB经行高阻处理

网友(2021-01-03):
谢谢楼上的各位解答

网友(2023-09-07):
古德古德

网友(2024-04-12):
确实了解到了很多,谢谢

网友(2024-09-05):
拉开Drain CONT到POLY的距离,增加SAB BLOCK , 首先增大电阻增加限流有利于导通的一致性,再有GGNMOS是靠寄生的NPN释放电流,Drain 等效是NPN的C, C需要面积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