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创] skill语言求教

楼主(2011-08-23):
在看一个工程师写的脚本, 初次接触skill语言, 一边查maual 一边看代码, 发现有个函数使用频率特高,但在手册中查不到, 请教一下,
getEditRep函数, 具体作用是什么, 猜能猜出什么意思,但需要确认一下, 不知道这个函数是不是经过了封装,不是底层函数

楼主:
没有人知道吗?

网友:
Linux下每個運行的程式都會有一個PID,
這指令是用來取得 cellView ID Number

楼主:
那你的意思是这是linux函数, 不是skill函数?

如果是skill函数,在skill的manual手册中却查不到?

网友:
什么是SKILL语言噢~

网友:
确实没查到,试了下
跟deGetCellView 功能类似

网友:
Are you sure you have correct syntax?

geGetCellView
geEditRep?

网友:
这个工程师他自己写的另一个函数吧??

网友:
Cadence Design Framework II SKILL Functions Reference
里面有解释

网友(2012-04-08):
不懂~求解

网友:
skill语言在cadence下面作用貌似不小呢

网友:
println(geEditRep)看看输出.
前面说的对,和geGetWindowRep()类似。
geGetWindowRep()是对当前打开的窗口,geEdtRep()是得到在编辑的窗口,所以对需要Edit in place的情况,用后者。

网友:
在CIW敲入startFinder后会跳出一个FINDER对话框,在FINDER里输入你要找的函数,如果没找到,则说明该函数不是TOOL自带的,可能是user自己定义的

网友:
skill语言手册在哪找啊?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资料库里就有

网友(2014-05-08):
这是返回cell的id的命令,也就是选中版图中的cell执行命令

网友:
要搭配geCurrentView一起,表示获取当前窗口的地址

网友:
geGetCellView()=geGetRep()
简写关系例如:geGetWindowCellView()简写为geGetWindowRep()

网友(2014-07-28):
回复 网友B:

   你好 ,我剛剛接觸Skill,請問用它來實現畫版圖,程式代碼在哪兒編寫,是有一個固定的窗口嗎?

网友(2014-11-18):
摸不着头闹。。想学习

网友(2014-12-25):
学习skill ing~,路漫漫其修远兮啊

网友(2016-05-06):
我也想學習~不知道一些function去哪找?

网友(2016-06-16):
回复 网友C:

请问你现在有这个文档么?我想查一下库函数,找不到这个文档了~3q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  没有,你再找找吧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是geGetEditRep吧,你在查下呢

网友(2017-02-16):
嗯 涨姿势了

网友:
an alias for geGetEditCellViev . Returns the ID for the cellview being edited.

网友:
求教怎么入手学习SKILL语言!!!楼主给点经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