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问一个关于from to 约束的问题

楼主(2011-08-23):
在xilinx提供的timing constraints user guide中关于from to约束中,讲到对于from to约束,其建立时间裕量公式如下:
Tsu slack = constraint_requirement - Tclock_skew - Tdata_path - Tsu。这与同一文中所讲的period约束中的建立时间裕量计算公式不同。关于period约束中的裕量计算公式能够理解,这个计算公式不是很理解。向大家请教了。
其实主要是公式中Tclock_skew的符号问题,在period中这个符号是正,在这里变成了减号,有点不明白。

网友:
period约束公式怎么说的?

网友:
或者你不去看公式,直接看图,从一个寄存器的时钟采集时刻到下一个寄存器的时钟采集时刻,两条路径:数据走的路径花的时间减去时钟路径花的时间小于T

网友:
应该是加,时钟周期+偏斜 = Tco + 数据路径 + Tsu + 裕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