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ICC在verify_pg_nets时,floating VSS VDD

楼主(2011-08-23):
在进行verify_pg_nets的时候出现了以下的错误Checking [VSS]:
        There are no floating shapes
        ERROR: There are 67 floating pins
Checking [VDD]:
        ERROR: There are 7 floating shapes
        All the pins are connected.
Checked 2 nets, 2 have Errors
利用error browser查看,提示如下

0:  Type: Gnd-1-Pin

Obj Info  : Floating Pins of VSS

Error ID: 1280        Status: Not Fixed

0:  Type: Pwr-2-Shape

Obj Info  : Floating Shapes of VDD

Error ID: 1347        Status: Not Fixed

请教一下各位这是怎么回事亚,我是利用PNS自动步电源。我之前进行了
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power_pin VDD -ground_net VSS -ground_pin VSS
derive_pg_connection -power_net VDD -ground_net VSS -tie
check_mv_design -power_nets

preroute_instances
preroute_standard_cells -fill_empty_rows -remove_floating_pieces

为什么还会有这个错误呢?

网友(2012-09-26):
解决了吗??我现在在做icc  没有io库 想做vdd和gnd  让他们与cel里面的连在一起  应该咋样做??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这个问题没有找到原因。但是你这个没有pad做连接与这个问题没有特别大的关系。如果是个module的话,可以直接用电源带和电源环给module供电,如果是块芯片,则预留出电源的pad为pin,然后在做floorplan的时候设置一下连接上即可。

网友(2013-12-08):
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,,,想问楼主解决了吗????

网友(2014-02-20):
跟LZ脚本差不多,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
后来加了create_tie_cell,还是一样的问题
求解啊

网友:
please use the derive command to connect the pg.

网友:
top cell里有IO吗? 看看IO cell、filler啊什么的是不是把pin都抽出来了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   把pin抽出来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that means:
  some pg are connected by metal on the layout, but some blocks are null or has the different name.
please check it one by one.

网友(2017-04-13):
解决了吗?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    有些cell的power pin名字不一定是VDD,这样的话需要单独拿出来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  我也遇到了这样问题,怎么单独拿出来呢

网友(2017-09-12)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楼主解决了吗?

网友:
我做verify_pg_nets的时候有io方面的float pin 大家是怎么解决呢

网友(2018-01-11):
在PV的时候会显示这个错误,但是通过rule file检查不到这个错误的数据,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?

网友(2024-01-02):
VSS VDD的PAD要和core对齐,ICC自动布局布线连接电源的时候好像不能拐弯。
比如图片里面PAD和core的电源环只有部分对齐,所以只连接了这个部分;如果全部不对齐,那就会float。
我此前无法连接上去是因为这个,不知道你的问题能不能用这个方法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