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hold vio 消除的疑问。用buffer与delycell的区别

楼主(2011-08-23):
修hold timing violation的时候是否可以不用buffer只用delaycell呢,这样容易修掉,buffer迟延太小,要用很多个,
大家有什么建议吗,

网友:
把delay和小buffer都给tool,让它自己去选

楼主:
Thank you , 陈版主.  如果只给dlycell ,会有什么问题或不好的地方呢?

网友:
那样的话,有些很小的hold violation也会用一个delay cell,一般delay cell面积都比较大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delay cell 只负责delay,驱动能力较弱

网友:
delay cell有2 个缺点;
1) 容易degrade setup time too much
2) 很多delay cell是用poly resistor 电阻类型的电路, Variation 太大,
控制不了参数, 对电路性能有影响的,
因此关键路径还是用buffer 不是delaycell的,

delaycell的好处:
1) 可以减少buffer数量,有利于减小利用率

网友:
很多delay cell是用poly resistor 电阻类型的电路, Variation 太大,
这点受教了. 我只是注意到第一点.

至于陈版主说的.
一般delay cell面积都比较大
这个不敢苟同, 有很多delay cell的面积非常小的.
这点应该不是原因吧.

楼主:
有点感觉了。 谢谢各位

网友:
delay cell减小利用率的原因是
1 delay cell = many buffers when hold fix ,

网友:
还有就是在某些节点的共一下,Delay Cell 本身derate会比普通的Cell大。
还有就是在不同operation condition下,delay cell  本身的scalling factor比较大。比如在FF Corner,用1个Delay Cell修掉100ps的Hold,而这个Cell在ss的Corner就会贡献500ps delay.
所以要权衡着来做。

网友:
MARK一下,感觉自己以后会遇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12-05-06):
4楼的陈涛,是不是原来在edacn上那个陈涛啊?

网友:
哈哈  学到~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