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压摆率越大越好么?压摆率大会有什么影响!大了是好还是不好!

楼主(2011-08-23):
例如:SR=10V/us     SR=864V/us      相对于运放来说是怎么回事   哪个好一些。。。     都会有什么影响!

网友:
压摆率大了,瞬态特性好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压摆率大,运放性能当然好些。但是功耗也会变大。就看你们是不是特别关心功耗了

网友:
for switched capacitor circuits, Slew rate( slew rate ) and op-amp gain are the main factor of settling time.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嗯  学习了!谢谢!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    嗯  明白了!麻烦你能稍微细点说下么?只影响功耗么?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
    谢谢!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拉扎维的书上讲过,SR=Iss/C. SR越大,说明运放的消耗的电流越大,获得的好处是,运放的带宽、增益等参数应该会好一些。

网友(2014-03-06):
回复 网友C:

   师兄,不是压摆率和带宽影响开关电容电路的瞬态特性吗?

网友(2017-11-16):
回复 网友C:

   嗯,看不懂

网友(2017-12-20):
SR=Iss/C. SR越大,说明运放的消耗的电流越大

网友(2022-09-05):
天下武功唯快不破,当然体力消耗也会很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