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请教工作站双显示器设置问题

楼主(2011-08-23):
公司画版图的linux工作站是双显示器的,当窗口全屏时,占满了两个显示器。请高人指点如何让全屏只在一个显示器里?谢谢!

网友:
找驱动所带的设置程序设置,不知道有没有通用命令

楼主:
显卡是nviDIA的,显卡设置哪个选项呢?

网友:
Nvidia提供的控制面板就能控制,因为现在不在系统上,具体在哪儿忘了,好像在分辨率设置的同一个选项卡中,有一个选框控制的,那页好像就一个选框,你找找看

网友:
這個要修改你進工作站的那套軟體的設定
for example : X- manager,
應該是有人把虛擬螢幕 (螢幕1+2)設成預設了

p.s. 我也習慣雙螢幕來做layout, 很方便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是这个吗?
    Force Full GPU Scaling

网友:
不是,打开Nvidia X server settings
X server Display Configuration - Display选项卡 - Configuration 中选择 Separate X screes,重启X就行

网友:
属性里的显示设置

网友:
可以配置显卡的显示方式

网友(2011-12-17):
从网上下个双显的小软件就行了,方便使用,不用费劲改显示属性

网友:
X window display的问题谁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