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关于射频阻抗匹配

楼主(2011-08-23):
传输射频信号的时候,如果阻抗不匹配就会发生反射,这是不是意味着只要传输的是射频信号,任何电路间(包括级间电路)都要进行阻抗匹配呢?

网友:
我认为是的~

网友:
通过匹配网络来做,不知道是不是

网友:
至少不是任何电路,比如VCO和buffer之间

网友:
是的,做射频电路的灵魂就是阻抗匹配。

网友:
应该不是,我理解只有当传输线效应出现的时候才有这些问题。
举个例子,50Hz算不算RF?但是远距离传输时,需不需要考虑反射?

网友:
能够做到全部匹配当然更好,在大功率时尽量做,在小信号时具体分析

网友:
也不全是,要看你想要的结果

网友(2011-09-22):
设计PA时,为了达到较高的效率,输出匹配就不考虑了。输入匹配还是要的。因为如果全部50欧匹配,最大效率就就50%,但是很多PA可以达到70以上,显然是不匹配的。

网友:
回复 楼主:

    期待答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    10楼的同学是不是把功率传输和PA效率搞混了?不过当然PA最大效率的时候肯定是不匹配的,都是用负载牵引得出的结果吧。具体采用最大效率匹配还是最大功率匹配视情况而定。

其他的和楼主有同样的问题,不过板级的RF肯定是要匹配,要不反射波有可能烧坏芯片(有文章说这个反射波是实际不存在的,这个当然,都是造成的大电压大电流烧坏了器件,不过rf里面貌似忌讳这样讨论,因为功率是RF的根本观点,这个实在不懂具体原因)。但是IC级别的就不是很清楚了,如果非要做匹配,那么不使用分立元件基本是是不可取的。芯片级做那么大的电感电容简直就是想砸掉做芯片的饭碗。(除非说每个模块都单独做芯片,然后集成到PCB上,这样肯定是要匹配的,正在学习PCB中……)

因此这里面肯定很难做到匹配,不知道该怎么解释。这也是反射波烧芯片的有疑问的地方,既然没有匹配,那理论上肯定有反射波,构成的表象肯定包括大电压电流,怎么这时候又不用担心烧芯片了?

还有就是上面的兄弟有人说,只要出现了传输线效应就要考虑,这话很正确啊。但是芯片是mm~cm级别的,上GHz的信号在波长上肯定有可比性了,片内的匹配难道就不重要了么?不懂啊,同样求高人指点……

网友(2012-06-05):
视体情况而定,无源一般是必须的

网友(2012-09-19):
看信号频率和器件尺寸的关系了

网友:
在接收端及發射端對阻抗匹配通常有嚴格規格,
線路內部,級與級之間視功能而訂,

网友:
对RF来说,匹配很重要

网友(2012-10-25):
我认为是必须的,不光要考虑到元件,还要考虑到线的问题。

网友(2019-05-10):
射频更应该从系统层面上看待问题,如损耗,压缩等问题,阻抗匹配也是如此,最适合的才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期待大神做更详细的解答

网友(2020-11-07):
没看明白~

网友(2021-02-28):
匹配是为了传输,只要涉及传输的都要匹配,不匹配能量就会损耗

网友(2023-07-13):
我觉得是的

网友:
LOW NOISE amplifier你就不是要設定為50 ohm, 要選擇最低的noise