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 [已解决]求助,如何生成lef-tech map文件

楼主(2011-08-23):
求助各位大牛,如何能够生成在encounter power system中所需要的LEF-Tech map???我要用它做power rail analysis。
另外,不知道各位有没感觉encounter userguide上的early rail analysis的分析步骤和eps user guide的分析不相同?到底哪个为准啊?

楼主:
问题补充:现在主要是解决如何得到lef-tech map file,哪里有文档可以说明的???

网友:
自己写吧,那个很简单的,找个例子抄下

网友:
楼主解决了吗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    这个文件是描述什么的?它和导出gds时使用的.map文件有什么区别?能提供个例子给我吗?非常感谢

网友(2012-05-22):
回复 网友B:

    请问你现在解决了吗

网友:
lef-tech map file 应该是将extraction 的tech 文件中的layer 名字和LEF中的layer名字对应起来
没做过EPS,不知道具体格式是什么,应该和gds 的layer map格式差不多

网友:
map file是不是可以照着写一个

网友(2013-05-20):
回复 网友A:
你好,我现在遇到同样的问题,请问你可以给我一个LEF-Tech map的例子吗?   谢谢你哈